联想E550C NM-A221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7-08-18):
联想E550C NM-A221 REV10 不开机,待机电流0.03,新机型的待机电流应该很低,待机不正常,测量PL6 3.3V的待机电压为1.8V,PL5的电压为0伏,测量待机的开启及供电正常,问题应该出在供电的MOS管上把5V的MOS管换掉再把输出滤波电容换掉,通电跑电流,亮机,故障排除。可能是通病吧,跟大家分享了
上个待机的截图

网友:
这种问题还真没遇见过   一般都是3 5V 芯片的问题  很少遇见滤波电容问题

网友:
5V管子电容有问题  也不会影向3V电压偏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