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40不触发

楼主(2017-08-18):
x240不触发 按开关没反应  3 5v出来一下就没了

网友:
3、5V出来一下就没有了,肯定是后级短路保护了呀,打对地阻值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后级短路把 3 5v拉低了吧

网友:
3  5V对地值如何

网友:
肯定后级短路保护。。。。。。。。。。。。。。。。。

网友:
烧个香拜拜吧,不然大神看不到你的诚信,不会告诉你的,你自己都不细查,不把相关参数告诉大神,大神也没辙

网友:
要么后极有短路保护,要么就是35V输出的芯片存在问题。好好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