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7420 板号DAOR08MB6E4 REV:E3不触发曲折维修

楼主(2017-08-18):
故障机型ELL 7420  板号DAOR08MB6E4  REV:E3

故障现象:不触发

处理过程:拆机测3VALW和5VALW,3VALW有  5VALW无,测TPS51125的一脚开启0V,追查发现受控于ALW_ON信号,此信号来源于EC,所以查EC工作条件,这个机器维修起来不难,但是有几个故障点很容易误导人,以至于走弯路。
故障点一:LID_SW#,测到此信号的时候1.1V低电平,测上拉电阻R352上拉电压3.3v,测电阻到EC线路阻值正常。测二极体值正反向都是56.于是照正常思路换掉了EC,悲剧的是一样的状况。根据图纸第五页第6步时序,断定故障依旧在EC部分。

故障点二:测EC其他工作条件供电,时钟,复位,ACIN都正常,测BIOS芯片1脚片选有瞬间波形,2脚SiDO只有电平,5脚数据有零星波形,6脚时钟0V,很明显BIOS数据异常,测6脚EC_FLASH_SPI_CLK到EC的线路,发现断线,补上有了时钟波形,可是问题依旧,此时修到这里还没有好我已经心态爆炸。

故障点三:认真分析之后,从头滤了一遍思路,再次下来一个BIOS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57690-1-1.html,在此感谢这个哥们的BIOS资料。修到这里成功修复。

总结:这个机器LID_SW#对地二极体值56是正常的。第二就是现在的新机器很多稀奇古怪的问题一定要排除BIOS故障。
  觉得好加分鼓励一下,谢谢

网友:
修的不容易 现在论坛很多BIOS都是坏的,这个机器也不新了。。。。。。

网友A:
LID# 1.1V  肯定不是能开机的了,换了EC,问题一样,有没有去测这个LID#呢,不是要3.3V才能触发吗?
是BIOS到EC的线断了导致不能开机吗,补线了,按理说BIOS程序不应该坏呀,这个机子是补线+刷BIOS好的吗?

网友:
看来楼主很认真 很负责任的   DELL 7420 板号DAOR08MB6E4 REV:E3不触发曲折维修

网友B:
这机器毛病也真是太多了,是不是进水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LID# 1.1V  肯定不是能开机的了,换了EC,问题一样,有没有去测这个LID#呢,不是要3.3V才能触发吗?
是BIO ...

是的,很容易走入误区导致这个机器修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机器毛病也真是太多了,是不是进水机?

正常坏的,没有进水。也是弄不明白为什么会断线

网友:
断线总是莫名其妙的,估计是使用环境原因,潮湿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