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通电待机有3V,5V,大概3秒后就没有了

楼主(2017-08-18):
联想G480,先是大短,经检查是一个公共点的电容短路,拆掉后不短了,但现在通电当时有3V5V待机,但大概3秒左右就没有了,测量各大电感也不短路,现在没思路了,望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G480  是纬创的主板还是仁宝的主板  要是纬创的 它3 5v 加电后才出来的  仁宝的加电前 3 5v 就出来啦

网友:
高手在民间,这话说的太有哲理了,俺就是个小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G480  是纬创的主板还是仁宝的主板  要是纬创的 它3 5v 加电后才出来的  仁宝的加电前 3 5v 就出来啦

是纬创的,通电后当时有3,5v,但一会就没有了,也不能触发

网友C:
纬创的待机就是这样子的,插电瞬间会有一下3.3V 5V然后关闭,这时候得检查开关电压或者短接开机看一下有没有跳变。如果没有那就得按图走时序了,程序有问题也会引起这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纬创的,通电后当时有3,5v,但一会就没有了,也不能触发

纬创的主板 加电前没有3 5v 是正常的  你查查时序吧

网友:
要是纬创的板子这样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纬创的待机就是这样子的,插电瞬间会有一下3.3V 5V然后关闭,这时候得检查开关电压或者短接开机看一下有没 ...

没有跳变,我还以为是待机出问题了呢,那我先查一下时序吧,谢谢了。有不懂的我再请教你。

网友:
示波器测一下3V 5V波形,应该可以找到问题

网友:
待机应该正常,查下EC,桥的条件!

网友:
纬创的G480是这样的,查EC条件吧,触发后EC会发出待机开启的信号

网友:
应该是正常的吧,,你可以示波器戳一下35V的波形看看

网友:
纬创代工的3  5伏开启是ec控制一个双p  mos管来开启     可以把这个管子拆了这样就会一直有待机

网友:
找下有没有时序图~~~~~~~~~~~~~~~~~~~~~~~~~~~~~~~~~~

网友:
修好了吗~~~~~~~~~~~~~~~~~~~~~~~~~~~~~~~~~~~~~~~~~~~~~~~~~~~~~~~~

网友:
你把BIOS拆掉,看待机出来了没有

网友:
如果出来,可能是BIOS有问题
不然可能是桥供电问题

网友:
谢谢坛友关心了,这台电脑大短修好后,其实已经好了,是我试机时忘了上U了。

网友:
纬创的板,刚插上适配器时3,3V 5V瞬间出来,然后掉下去,要触发后再出3.3V 5V

网友:
创的主板 加电前没有3 5v 是正常的  你查查时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