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控液晶TCL ML200FCL奇怪维修

楼主(2017-08-18):
今天碰到有几台的监控的液晶维修,都是同一样的问题,算是一种通病的问题,从客户那他们接上数据 线后一直有那个平时我们看到,按那个菜单功能的画面,三台都是一样的,这个液晶是接监控那种的,开始感觉是不是压到里面的那里了,拆开后,看到也是没有什么电容有鼓的现象,但是发现在 发热很强的,后面发现换了驱动板三个电容后就是解决故障,后面二台也是用同样的方法解决故障的

网友:
电容漏电   负载过重  发热量大

网友:
显示器很少修,路过看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