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知道这是什么芯片?

楼主(2017-08-18):
联想THINK B460 版号BE460 NMA551 V1.0
待机芯片挂了 芯片丝印是RF5TC 还有一个是RG5TM 搜了半天也查不出型号 淘宝也没问到 哪位大神知道麻烦说下  万分感谢

网友:
RF开头的是SYX198B
RG开头的是SYX198C

网友:
后三位不是固定的,买芯片的时候前两位对上就行了

网友A:
待机芯片是RT8243AZQW

网友B:
如果有图纸看图纸上的型号最稳当

网友:
这个机器的主板真新,还没见过这么高的版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芯片是RT8243AZQW

你确定和你这个型号,丝印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有图纸看图纸上的型号最稳当

这个版号我论坛搜索过目前还没有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