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NP530U4E花屏

楼主(2017-08-18):
故障:过完logo花屏,有时能进系统
型号:三星NP530U4E

论坛里bios刷过,某宝买了刷,帮我修改过几次再刷,一样logo后花屏,能进bios界面,显卡也加悍过
这问题谁遇到过,请问怎么解决的

网友:
这个看着像内存啊

网友A:
还内存试试。。还有显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内存试试。。还有显存

有没内存显存测试工具给一个,都是板载的,晕啊

网友:
          这种真不好搞,只能一步一步排除,耗时耗力

网友:
哥哥,我看样子可能是集成的内存条 有坏道了, 用软件扫描一下。。。 你外接CRT 一样的故障????

网友:
你这种问题只能一步步解决,换显卡,显存这样

网友:
可能板载颗粒问题!!!!!!!!!!!!

网友:
板载颗粒全写下来了,现在开机不显了,电流能上去,需要修改什么吗?有图纸吗

网友:
这个先把能排除的排除了再说。。。。。。。。。。。。。

网友:
我觉得PCH和CPU的可能更大一些 双显卡机器 图像信号统一由CPU通过FDI总线发送给PCH 再由PCH内部模块输出LVDS/CRT/HDMI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