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电流跳变求助

楼主(2017-08-18):
一个iPhone6开机电流从0到80左右循环跳变,所有电压也是循环跳变,不知道从哪里查了,求助各位维修大佬给点思路。

网友A:
月饼老师在不?版主在不?指导一下呀

网友:
CPU上盖居多,也可能是底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月饼老师在不?版主在不?指导一下呀

测量一下有没有短路,瞬间测量一下那些电压出来了,那些没有出来

网友C:
主要考虑暂存,硬盘,有没摔过的手机?夹电有没漏电?

网友D:
电压也会变。。。是不是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测量一下有没有短路,瞬间测量一下那些电压出来了,那些没有出来

电压都岀来了,都是0v跳变,所以不知怎么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压也会变。。。是不是有短路的地方

怀疑短路也不知怎么查了,没有明显发热的地方,所有电压都一起跳变,不知道如何下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压都岀来了,都是0v跳变,所以不知怎么查了

我感觉是有短路的,仔细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要考虑暂存,硬盘,有没摔过的手机?夹电有没漏电?

夹电没有漏电,别人修过的手机,板子测试点挖了一个洞到第4层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是机主用了半年了,现在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除了3.8伏没有掉电,,,,,,,,,,,,,,,,,,,,

网友:
看来 不开机             好多难搞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上次遇到时一个也是上电触发0到80跳变换了个图中的芯片就好了

看不到图啊                要重新上传

网友A:
你那个电压会不会跳变?我这个电压跟电流都跳变,也就是电压上去有一秒左右就归零,如此反复。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电压会不会跳变?我这个电压跟电流都跳变,也就是电压上去有一秒左右就归零,如此反复。

我看稳压电源上的电流是一直跳变的 电压没动。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看稳压电源上的电流是一直跳变的 电压没动。

拆了U1501和U1502还是一个样,真难搞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是有短路的,仔细查一下

除了3.8V没有问题,其他都有电压出来,就是循环跳变,WiFi,电源芯片换了,背光芯片都拆了试过没有发现问题,都是一个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除了3.8V没有问题,其他都有电压出来,就是循环跳变,WiFi,电源芯片换了,背光芯片都拆了试过没有发现问 ...

如果实在找不到的话就发到迅维快修试一下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实在找不到的话就发到迅维快修试一下吧

好吧,,,,,,,,,,,,,,

网友F:
刷个机看看,很有可能CPU上层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刷个机看看,很有可能CPU上层有问题

电压都跳变怎么刷机?直接没有机会联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吧,,,,,,,,,,,,,,

https://xwkx.taobao.com/迅维快修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电压都跳变怎么刷机?直接没有机会联机。

电压跳变就连不了机吗?高版本的系统上盖不装有时候还就电压跳变,能不能联机你自己不知道啊,不能联机按不能连接的修啊  能联机按能连接的修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压跳变就连不了机吗?高版本的系统上盖不装有时候还就电压跳变,能不能联机你自己不知道啊,不能联机按 ...

寄到迅维已经判了死刑,CPU底层问题。

网友:
重做上层吧,上层坏或者虚焊 几率在%80  最近在做CPU的卡这个电流的大有人在 基本都是上层没有处理好

网友:
苹果6包括6P以下的机器升级到10.XX系统后无上盖,总线出问题的问题。6S以后不管系统无上盖总线出问题的电流

网友:
不用知道我是谁,我只是默默的来给你加个分兄弟,贴子写的不错

网友:
手机系统如果是11的话   这种开机跳变是和没装CPU上盖的一样

网友:
今天,接到同样的问题,明天看查原因。

网友:
这明显的总线问题啊 修很多了 秒杀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