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根SATA线和电源线, 可以识别机械硬盘, 但不能识别固态硬盘, 怎么回事?

楼主(2017-08-18):
主板是V星H61M E33 B3
经检测硬件都是正常的

同一根SATA线和电源线, 接机械硬盘可以在BIOS中识别出来

但接固态硬盘时却在BIOS中识别不出来(硬盘确定没问题), 无论是AHCI还是IDE模式都不行

另外, 一旦接上固态硬盘, 开机时会至少1分钟黑屏, 右下角有98, A2等字样

如果不接硬盘开机, 则很快直接进入BIOS

请问这种情况是否只能刷新BIOS了? 还有其他可能性吗?

网友:
没有用的直接找一堆不同牌子的固态盘吧,那个亮机快用哪个,这是设计的的败笔,兼容性不好,见过好几个机器都这样,甚至有个三星,能找到的牌子的固态盘都上不去,最后还是用的机械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