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维修经典案例 细心在细心

楼主(2017-08-18):
现象:待机0.26A,指示灯常亮,可以开机。
维修过程:
       看现象应该是时序乱了,某些不该出的电压提前出来了,拆机测二级3V 5V在待机下已经出来,而且场管旁边控制那块儿已经被搞得乱七八糟.

因为有现成的料板,也懒得去一个一个查了,直接全部更换之后,待机正常为0.01A,二级3V 5V也不再出来,装屏试机可以点亮出来LOGO,但过了N分钟了,还停在LOGO,反复试了多次,把把都可以点亮,但都停在LOGO死机,我晕,怎么还挡LOGO了,是不是没换好?于是又仔细检查了一遍,都没问题呀,那为什么还挡LOGO呢,是不是哪个电压不正常或者是没出来呢,接着查,用波波点了半天,无意之中点到了电源管理8512E的96脚MIANON,

只有不到2V,应该是3V才对呀,这个信号不正常居然还可以开机的,我晕.
用表测了下,对地阻值也差不多,换了个IC也不行,直接把相邻95脚的SUSON跟96用锡连起来,上电测已经正常3V了,装屏试机,不再挡LOGO,终于是搞定了,装机……
        咿,怎么不亮了,待机正常,但加电只能加到0.26A就掉电,没装好?拆,亮了;好好装,还不亮。再拆,又亮了;只要一装上C壳就不亮,以为有连地的地方,把整块板子用胶带包了起来,涛声依旧,只要装上C壳就不亮,反复试了N多次后,得出一个结论,只要插触摸板线就不亮,难道是触摸板也是坏的?换了个触摸板试还是一样,看来还是主板的问题,想想应该是连那两脚后的后遗症,把锡拖开,索性直接从二级3V飞线到8512的96脚后,LOGO不挡,触摸板也可以正常使用了,装机拷机一切正常,此机修复。

总结:对于挡LOGO的问题,我们首先考虑外设,然后网卡 声卡 PCBUS等,另外供电或者某些信号也应该仔细的查

网友:
Y450小板易坏,常备几个,哈哈

网友:
图文并茂就更好了

网友:
楼主的贴自带防盗版复制码,发贴的这么有心。能把电路图片复制上就更好了

网友:
Y450   通病比较多,一般维修我都吧通病的全部换掉

网友:
MIANON会不会是后级有地方微短拉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