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10独显BIOS

楼主(2017-08-18):
笔记本型号:联想S410
板号:ZIUS6/S7 LA-A321P REV_1.0
板号对的上就放心的刷,合成ME未通电的。KB9012_A3和KB9012_A4是可以通用的,只要程序对就行.
联想S410 ZIUS6 S7 LA_A321P REV_1.0 独显

网友A:
KB9012_A3你这个键控EC芯片是怎么刷的啊?是用什么工具刷 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KB9012_A3你这个键控EC芯片是怎么刷的啊?是用什么工具刷 的啊?

809F 809H都能刷

网友B:
ec程序现在越来越多,厂家的考虑是什么也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ec程序现在越来越多,厂家的考虑是什么也不知道

让你越来越难修 坏了只能买新的 不然生产出来的芯片、电脑卖给谁啊

网友:
我之前有刷过这EC程序,给大家付上教程,方便小白维修

KB9012在线读写接线定义和转接板制作方法 - 副本.pdf

网友C:
有谁用过  能用不?ec的是哪个芯片  怎么没有找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谁用过  能用不?ec的是哪个芯片  怎么没有找见

EC就是KB9012那个

网友(2019-03-20):
BIOS可以亮机,但是和我的原故障一样, 开机1分钟才亮, 进系统关机后灯亮,关不了机。。,

网友(2019-06-21):
谢谢,白下了好几个bios,秒开点亮,

网友(2021-03-20):
我就搞不懂那些发秒开机的 是多少秒 反正我刷了显示能显示 但大概要20秒才亮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