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55lp REV: 1.1 很多个问题的维修CPU I3 5010U

楼主(2017-08-18):
接修一台x555lp ,客户说不开机。插上电源,待机0.002按开关没反应。
给客户说主板问题,要拆开检查。客户同意后,拆开主板。
板号x555lp,cpu是i3 5010u。全板目测了下午明显问题。
直接插电,量了下公共点正常,无待机。但是ec已经发出开启。
待机芯片up1589,正好上次买过这个芯片。直接换了一个。
换好通电,自动触发跑码。接上显示屏显示,装上给客户。

两天之后,客户又拿过来了,说又不开机了。我试了下确实不开机了。
拆开主板,心里想难道上次换的up1589没焊好,我焊工没问题阿。
想着想着拆开主板,这次发现有待机3.3v 5v。但是没有待机1.05v。也没有rsmrst
经过一番仔细检查,发现没有sus_on,但是我发现用表笔触到那个电阻PR8207.机子有时候会自动触发。
拔掉开关,在插又不开机了,待机0.015.表笔戳两下又行了。我就纳闷了。
我把电阻换了,芯片ajpf也换了。涛声依旧。最后没办法买了一个剪板ec换上去好了。

给客户用了两天又回来了,这次能触发不显示。看电流明显不过内存,
拆开主板 ,PL8301对地只有2.这也太低了吧。用手摸内存颗粒没发现哪颗特别烫。
但是1.35v是正常的,内存条件也正常。bios刷了好几个。实在不行了,
直接屏蔽了板载内存,卖了一根4g的给客户用。用了几天又回来了。
开机不显示,还是不过内存。我估计还是内存颗粒在作怪。
直接拆,刚开始拆一个一个量,拆了正面4颗,还没效果对地还是2.
不打算用板载内存了,直接8颗全部拆掉。这次阻值恢复到200多了。
修好都不敢给客户,自己测试了三天没问题在打电话叫客户来拿。

前前后后客户跑了三五次,都要怀疑我们的技术了。
自己也修得怀疑人生了。这般问题真是多啊。最后还是修好了

附上亮机图。大哥大姐觉得有用帮忙加点分把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厉害,佩服 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帮忙加点分啊,bios下了好几个 分快用完了。。。。。。。。。。。

网友:
我是客户下次不会找你了 哈哈客户心理

网友B:
为啥半载内存屏蔽了还会有这样的故障。。。屏蔽了不就没有了么。

网友:
什么原因引起的这么多故障啊!!!!!奇怪了

网友:
这机修的太累了,太不容易了。还好最后修好了。

网友:
这机子要好好检查,感觉不对劲。新机器。不该这么多问题的。要用示波器。多看看。

网友C:
楼主, 顺便问下如何屏蔽板载内存?

网友:
这机器是不是u也容易坏 1.05v短路 摸CPU发热。。。。。。。。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 顺便问下如何屏蔽板载内存?

论坛里有详细的方法,改动几个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啥半载内存屏蔽了还会有这样的故障。。。屏蔽了不就没有了么。

有短路啊,虽然屏蔽了。但是主攻电跟后边还是相连的。

网友:
华硕难搞 我也在弄个的,,,,,,,,

网友:
你这还好,我上次的一台,烧鸡有颗颗粒发烫,CPU也巨烫,

网友:
这个问题可真多,修这么多次 而且故障点还都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