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50暗屏维修

楼主(2017-08-18):
故障开机暗屏,拆开主板看到主板屏线接口地方烧掉一部分,飞两根线搞定了,不用换接口和屏线。下面看图就知道,屏接口的19V把屏线接口烧了一个缺口,旁边一个像是亮度调节,也被19V烧断线了。

网友:
还好不是烧的信号线 不然就不好弄了

网友:
我靠  烧的有点严重啊  这样能用的住吗?

网友:
刮骨疗伤 功力了得 此子日后必成大器

网友:
补了一个开启和一个主供电,完美修复,这机子你报多少啊

网友:
哟  ,焊的不错嘛。这种又是捡钱的节奏

网友:
又是捡钱的节奏啊

网友A:
恩,19v供电没有确实是暗屏

网友:
对楼主的工力表显羡慕嫉妒恨。。。。。

网友:
烧一般都是电源部分 信号一般不会烧成这样 还好屏没有烧掉

网友:
刮骨疗伤  线用了粗了点  哈哈哈   赞赞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恩,19v供电没有确实是暗屏

哈哈 谭总 没得分了 来交流交流哈??

网友:
这零成本的买卖最好了,钱来的快

网友:
图片看不太清楚,我碰到这种情况是把屏线拆开,把烧断的线直接飞线到主板上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烧的有点厉害了,不过维修起来没有什么技术含量,是个捡钱的机器

网友:
怎么会烧成这个样呢?难道是进水,这个机器报警楼主有没有遇到过,是5声响的那种

网友:
额这个维修没什么太大的技术含量。不过新手可用来观摩

网友:
                还好屏没事。。。。。

网友:
好粗壮的  线 啊

网友:
还好没有烧到数据线 要不然飞的不要不要的

网友B(2021-04-13):
屏线也不值钱 。

网友:
这么粗的飞线 不抗翻折的

网友:
够粗,够大,感觉都焊不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