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Y480 上电1。2

楼主(2017-08-18):
接到一台联想Y480,遇到一个奇怪的问题,刚刚开始是用几个小时或者几十分钟掉电,换一个电源不掉了,客户拿回去10天左右,故障升级了,上电1.2A 掉到0.4A,再掉0.1A ,然后又上电1.2反复重启掉电,取掉内存上电1.2,不掉电,插上就出现上述掉电故障。刷过BIOS ,也换了BIOS芯片,看过一个故障一样的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86459    但是刷了他的还是不行,我就郁闷了,有一个想干显卡的冲动

网友:
那一开始的掉电会不会就是显卡有问题,或者是散热,然后这次显卡是彻底挂了 显卡引起的掉电,,有这种可能么,个人看法。

网友:
先加焊一下显卡试试看吧

网友:
三板斧,, 给 显卡 来一炮 再说,

网友:
最后还是主板解决,心累 啊 ,刷了很多BIOS  也 换了BIOS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