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lips190C7显示器白屏

楼主(2017-08-18):
接一液晶,分析白屏原因应是没有供电,拆机后一量,果然是保险断了,冒然换上,通电再烧,量板电容没有短路的,最小的电阻也有100多欧,决定用烧鸡大法,可调电源调到2.5V,上电,电流1。5A左右,摸电容C90发烫,拆下一量100多欧,换后再上电,白屏问题解决。

网友:
好办法!以前有问题的屏都不修-以后也练练!

网友:
白屏和黑屏都可以试修,应不难,其它的就算了吧

网友:
楼主很厉害,没有无缘无故的烧保险,一般后面肯定有问题了!

网友:
技术到家

网友:
楼主的办法可以学习,以前碰到白屏屏坏都不修了

网友:
好方法,值得学习,下次遇到试试

网友:
白屏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电容漏电,。。。。。。。。。。。。。。。。

网友A:
板子阻值量到100多欧  要我还以为正常的 ··· 烧鸡 电容有阻值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子阻值量到100多欧  要我还以为正常的 ··· 烧鸡 电容有阻值了呀··

如果不两次烧保险,我也都会认为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