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H77主板1.8V电压过高

楼主(2017-08-18):
手里还有一块华擎H77M-ITX主板
一直没搞定,客厅机没主板不行,也是为了这块板,买了块元件与布局一模一样相对便宜点的华擎B75M-ITX,所以电压进行对比,终于查到问题了,电压测量点VT9好板为1.8V,而坏板为3.3V,华擎没有图纸,只能找映泰H67和技嘉B75图纸进行分析1.8V的工作原理
正常主板发出1.8V的PQ16的G级为4V左右,理论值应该在3.68V左右,而坏主板在10左右,相当于MOS完全导通,3.3V直接到S级,而不是由运放控制的电压,技嘉运放的“+”是由2.5V经过3K、8.2K分压理论计算刚好1.8V,输出由电阻反馈与运放“—”级进行比较,来通断功率MOS管保持稳定的1.8V输出,相当于运放就是一个开关电源而已,

若电压出问题只有2个因素,反馈电阻开路,导致无反馈,运放一直输出,运放工作电压为12V,输出到PQ16的G级为10V左右正常,要不就是运放本身坏了

现在问题来了,小主板上下、正反,电池座、BIOS芯片座下面都木有运放,又快疯了,G级有10V左右应该会有个运放的,受不了

高手看我分析的对不对

补充内容 (2017-8-19 12:41):
已修好对面内存脚有个358的运放坏了,更换后正常,这贴不能编辑了,见另一贴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extra=#pid16918093

补充内容 (2017-8-19 12:43):
从跑线与实物对比,与映泰H67电路图中1.8V基本一致,而且也是7脚直接连接到G级

网友:
看来新手版块是没什么人气了,慢慢对比,总会找出原因的,自己用的东西一定要搞定

网友A:
帮你解答一下,这个是基本问题了,没有什么折腾的价值了,你这个供电距离PCH这么近,估计是给他的电源了,都上到3.3V估计这个PCH挂了,就算你修好供电也会有其他问题了,没必要折腾了!我的联想H61也是类似问题我那个是电压稍高点而已,才高了0.26V PCH就挂了!你要是一定要修,就用表慢慢的跑线吧  跑G级,跑不出 就直接扔了吧

网友:
每个人的经验都拿出来分享,对维修少走弯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帮你解答一下,这个是基本问题了,没有什么折腾的价值了,你这个供电距离PCH这么近,估计是给他的电源了, ...

跑线已经跑出来了,相隔一万八千里了,在斜对面的那个脚靠内存有个运放358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跑线已经跑出来了,相隔一万八千里了,在斜对面的那个脚靠内存有个运放358

桥周围原件多,358一般都不会距离PCH太近的,跑出来就查条件咯

网友:
这个运放在内存槽和显卡槽交接处。

网友C:
然后查查正向输入端口的基准供电是多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然后查查正向输入端口的基准供电是多少。

已经修好了,就是运放坏掉了,马上发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已经修好了,就是运放坏掉了,马上发贴

好好编辑,如果写的合理工整,我帮你弄去严管区。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好好编辑,如果写的合理工整,我帮你弄去严管区。

谢谢!不用了,就在这区玩下算了!!!!!!!!!!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不用了,就在这区玩下算了!!!!!!!!!!非常感谢!

客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