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DA0U93MB6D0 HP 笔记本无内存复位,有无内存都是0.53A

楼主(2017-08-18):
DA0U93MB6D0求图纸,此本到手时已经有人维修过,板载AMDCPU,独显。到手时电流0.35A不动,刷BIOS后到0.53A不动。内外都不显示,有无内存电流一样,估计是没有过内存,测量单元供电正常,,内存的VTT VDD VREF  VDDSPD 都有。 ,测量到没有内存复位电压,30脚 0V。上电电流也无跳变。无图纸。不知此本内存复位 来自哪路,请高手指点。

网友A:
看一下minipcie的复位有没有,可能整板无复位,有没有示波器?顺便看一下有没有读内存的动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minipcie的复位有没有,可能整板无复位,有没有示波器?顺便看一下有没有读内存的动作。

minipcie这个复位有的  3.3V,,,  没有示波器。,这个跟BIOS程序关系打不??

网友:
我也是这个问题,在论坛找了bios,刷上连电流跳变都没有了,因为是三合一的桥,客人给的价钱又低,就退回给客人了!!!

网友B:
内存复位来自CPU,先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复位没有出来。。。。。。。。。

网友C:
论坛查查有没有图纸,我前面修了一台没有内存复位的发过贴的,你参考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论坛查查有没有图纸,我前面修了一台没有内存复位的发过贴的,你参考下。

没有找到图纸。这主板是 AMD CPU 板载 ,一个显卡芯片。加焊CPU--刷程序一样,求教你的帖子在哪里??相同主板吗?

网友C: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94826&page=1&mobile=2#pid16883865你参考下,不过没图不好修。

网友:
AMD的机器内存就不用复位

网友D:
手上有一块一样的  楼主修好了没  什么问题

网友:
你加焊CPU试试    是不是不过内存啊     看看USB短路了没     短路了直接换吧

网友:
表示没看懂楼主发的这个帖子。触发到0.3  0.4A掉电是吧?是二级电压没出来完还是怎么地

网友:
换CPU好了。

网友:
学习了   以后 会注意                     1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手上有一块一样的  楼主修好了没  什么问题

测量确定就是不过内存。测量到的就是没有内存复位。换CPU后,内存复位电压1.5V。结果就是 换CPU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94826&page=1&mobile=2#pid16883865你参考下,不 ...

大概就是不过内存。测量到的就是没有内存复位。换CPU后,内存复位电压1.5V。结果就是 换CPU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存复位来自CPU,先刷个BIOS试试。

大概就是不过内存。测量到的就是没有内存复位。换CPU后,内存复位电压1.5V。结果就是 换CPU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概就是不过内存。测量到的就是没有内存复位。换CPU后,内存复位电压1.5V。结果就是 换CPU好了。

其实本来故障应该就是CPU问题,一修也是无法确定就刷了个BIOS罢了。

网友:
上家加焊过CPU和显卡还刷了BIOS的。但是我刷了几个BIOS,有好几个BIOS刷了之后CPU感觉都没有工作,电流很低。换CPU之前的电流到0.53A左右测量无内存复位。大概就是不过内存。换CPU后,内存复位电压1.5V。结果就是 换AMD板载 CPU 5200 好了。

网友:
我有一台一样得。 跟楼主得一样 不会也是CPU问题吧 楼主 多少钱买得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