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接一ACER -AL1916W右边一竖块从上到下是驱动板问题 ...
今天接一ACER -AL1916W右边一竖块从上到下是驱动板问题还是逻辑板问题

楼主(2017-08-18):
今天接一ACER -AL1916W右边一竖块从上到下是驱动板问题还是逻辑板问题,如果是逻辑板问题能说说这些信号都是什么意思吗?
ACER

网友:
你.......能发个下面图片吗 我不然我怎么帮你呢 后面发一张就可以了

网友:
每个人的经验都拿出来分享,对维修少走弯路

网友:
显示效果图发下,屏驱问题吧!逻辑板不会修!网上好少资料!

网友:
这个 不好修呀 应该是软排线问题 不好换 设备贵 没有量 不合算

网友:
肯定不是电源板和驱动板,屏那边的事,报废吧

网友:
驱动板很好找,带显示接口的便是,有些是驱动电源一体板,链接在屏自身身上的,大部分都是逻辑板。

网友:
报废了!已经叫客户重新买了一台,没得修,连个屏线接口都这么奇葩。

网友:
报废就对了,这种故障修好了也保不住多长时间,到时候说不清还有纠葛

网友:
这种屏维修没有多大意义了,换个屏也没有多少钱,二手屏不要太多

网友:
肯定是屏问题啊,不会是驱动板,,,,,,,,,,,,,,,,,

网友:
今天刚修了一台这样的显示器,两只灯管不良引起保护,我直接不用那不良的两个灯管,然后在OZ964GN的1脚并联了个4148就OK了。。。

网友:
这是能修吗,这不是要用机子压吗

网友:
这恐怕是屏幕问题。。。。。。。。。。。。。。。。。

网友:
我认为楼主直接换屏吧。修好和换屏比起来换的利润更高。

网友:
逻辑板我碰到这样的基本就装机还给客人了 显示器超100客人不会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