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板号IMPBW.CS求图纸分析修机

楼主(2017-08-18):
HP 板号IMPBW.CS求图纸分析修机,此机器为不 开机,求图分析的桥的待机条件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search.p ... it=yes&kw=IMPBW,不开机就测量一下io,桥的触发条件

网友:
很难找到图纸,还是拆桥后根据桥的定义来查待机条件吧。

网友:
没有点位图不好查引脚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