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53SV喷血维修

楼主(2017-08-18):
接机K53SV,客人讲开机1个小时就关机了,接过手开机,一切试机正常的,告诉客人留机检测,需要时间,接电源放电影试故障,果然1小时不到就重启了,直接拆机见图
除尘,风扇改常转,装机再试机,30分钟就重启了,再拆开,裸板观察,EC地方有进水,立马处理,
以为这样就好了,裸板接电,一插电,电流到0.38不动了,不亮机了,心里不免有点发慌了,机器都不亮了,越修越坏了,再仔细检查是不是EC没有焊好,重新焊接,再插电还是直接上电到0.38,不亮机,额头开始有点冒汗了,不知是热还是紧张!感觉CPU供电没有出来,用万用表测试,果然没有CPU供电,正测试的时候,电流竟然上去了,有亮机的节奏,有点惊喜,关机再开电流又是0.38,等了一下,电流好像有上升到0.4,再等一下,竟然有电流跳变到1.5,是有亮机的节奏,关机接屏,再开机,电流自动上到0.38,再等了2分钟左右,电流开始上升,跳变到1.5,一直到亮机了,多开几次,发现问题是有时候开机后要等好几分钟才会亮机,时间不等,有时候又不亮机,不亮机时候没有CPU供电,电流0.38,感觉是BIOS有问题,哪就刷BIOS吧,刷了好几个,还是一个样,现在,有点怀疑是EC坏了,因为EC进过水,想换EC但是看一下EC是自带程序的,又不敢动了,晕晕的,不知道怎么搞了。
放到一边,走到店外走了一走,回来再拿起来看,看电流0.38的时候查CPU供电芯片的条件 到了这边,有点看不懂,头晕,没有CPU供电的开启,要有什么条件才会有CPU供电开启?
有点不知道方向了,测试桥的晶振已经起振了,PWROK电压为0,二级电压转换正常,内存,锁相环电压正常,桥电压正常,显卡电压正常,测到了这个电压,大家看吧!

就是这个0.8vs电压,在慢慢的上升,升到0.8,电流从0.38开始上升,跳变亮机,感觉应该是找到故障了,立马换掉,奇迹终于产生!

这个机器正常的待机电流是
亮机电流
修这个机,修了好几天,很累,望大师们帮忙加加分哦,感谢!
在此郑重感谢迅维的教诲,让我受益匪浅,感谢!
愿迅维越来越强大!
后面补充一点,感谢各位大神的指点,这个EC SIT8572E确实是不带程序的,我又仔细查了点位图,参考了K42JV图纸的IT8500E,发现是有连到BIOS的芯片的,见图:

感谢大家提醒,这也是误打误撞的省了换EC吧!

网友A:
观察的好细心,不然发现不了,这是一个什么电压呢?

网友B:
0.02这个待机电流有点大吧,能找到那个8脚供电芯片坏了,实属不易。

网友C:
前来加分来了,分析的很好啊

网友D:
楼主是看图纸的时序修的吗?这个电压是什么?正常的时候应该怎么工作可以解释一下吗?小白正在努力学习中,希望有大神能指点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观察的好细心,不然发现不了,这是一个什么电压呢?

按照7X的时序,应该是系统管家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0.02这个待机电流有点大吧,能找到那个8脚供电芯片坏了,实属不易。

修复了,正常以后就是这个电流!修好后是不会自动上电的,没有修好前是一插电就会自动上电!

网友:
按着时序来修。。还是正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来加分来了,分析的很好啊

我认为修这个机器,很有 记念意义,就把他记下来分享一下,希望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看图纸的时序修的吗?这个电压是什么?正常的时候应该怎么工作可以解释一下吗?小白正在努力学习中, ...

这个机器是没有图纸的,我截出的图是迅维老师的时序图,有一个维修的反向!

网友:
过来看贴的, 有华硕点位图真好。 加分。

网友:
这样的机器都被你修好了,真是奇迹再现

网友E:
没图纸的机器也能修好,全靠经验维修

网友F:
坚持就是胜利~~~~~~~~~~~~~~~~~~~~~~~~~~~~~~~~~~~~~~~~~~~~~~~~~~~~~~~~~~~~~~~~~~~

网友:
引用 网友F:
坚持就是胜利~~~~~~~~~~~~~~~~~~~~~~~~~~~~~~~~~~~~~~~~~~~~~~~~~~~~~~~~~~~~~~~~~~~

现在的维修确实要有坚定不移的信念,加倍的努力,共同的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图纸的机器也能修好,全靠经验维修

华硕的机器确实是不好修,很多时候都找不到方向了,很迷茫,但是还是要坚持,因为维修杀通病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网友G:
厉害的我的哥  这都被你发现了  真是老司机  这样的故障最考验人的耐心和技术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厉害的我的哥  这都被你发现了  真是老司机  这样的故障最考验人的耐心和技术了

这问题我修的也是很累的,分享出来就是让大家可以少走弯路,节约时间,修掉电应该是一个参考!

网友:
楼主好耐心,这机子修好不知道收多少钱?楼主要说下那个是什么电压

网友:
华硕的主要是没有图纸啊 ,修起来麻烦点

网友I:
遇事要冷静啊!

网友J:
同款电源哈哈...楼主可以的..有点耐心

网友K:
EC通用程序      可以换的,我昨天换EC好

网友L:
不是,后来之前的那个掉电问题也解决了?

网友:
维修有时候的确不能走捷径 有时候越想走捷径弯路走得越多 一步一脚印 楼主好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不是,后来之前的那个掉电问题也解决了?

对的问题都搞定的,有点运气的成分,所以发帖以纪念!

网友H:
引用 网友K:
EC通用程序      可以换的,我昨天换EC好

淘宝买一个就可以,不用贴吧要求程序吗?楼主的分享太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同款电源哈哈...楼主可以的..有点耐心

我们大家一起分享,一起进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遇事要冷静啊!

还没有练到荣辱不惊的地步,还要给楼主好好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H:
淘宝买一个就可以,不用贴吧要求程序吗?楼主的分享太好了?

K53SV EC  用的是IT8572E,通用的啊  ,我淘宝买新直接换的

网友:
高手啊  值得学习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这都修好了  佩服楼主的毅力啊  厉害

网友:
看见华硕的就头疼   没有图纸  板子没有标识

网友:
最讨厌就华硕的还有三星的了 板子没表示  头疼

网友:
维修主板的同行们。大家都不容易,辛苦了

网友:
这个芯片是产生CPU CSA供电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问题我修的也是很累的,分享出来就是让大家可以少走弯路,节约时间,修掉电应该是一个参考!

上次你修那台华硕K555LD 开台掉电那台机修好了吗?

网友:
掉电的机器修的最头痛了,请问下这个电压是什么电压?

网友:
这种电脑修好没有坚持的心是不行的 哥们顶你

网友:
亲 8572 是不带程序
玉树凌风
我查了点位图,就是没有发现BIOS芯片和EC相连,就以为是代程序的,以后注意看看!
详情

网友:
楼主很有耐心 能说下这是什么供电吗
玉树凌风
在inter的7X时序中按照时序的说明!锁相环供电,
详情

网友:
这机器修好不容易 双击一波666 给你点个赞

网友:
这种机子最不好修了哦,慢慢查才行,而且必须要有耐心,不过楼主的思路还是很清晰,修的不错

网友:
这电压一个个的测,还真是麻烦得很啊,楼主耐心好。

网友:
这个故障真的是修的痛苦 啊,难为楼主了

网友:
华硕没PDF不好修

网友:
这种问题还是不好处理的,楼主能够修好,技术还是可以的

网友:
原来的掉电也是这个引起来的。0.8供电不正常就掉电了

网友:
眼熟楼主 加个分 哈哈

网友:
能找到那个8只脚的芯片性能不良了实属不易啊,修这机器楼主是下了心思的

网友:
这板的EC 没有带程序吧 还有这电源好用吗 准备要买二个电源
玉树凌风
这个EC 是不带程序的,现在已经改正,感谢你的提醒!
详情

网友:
思路很好,先简单后难。。。。。。

网友:
楼主很有耐心,换做是我,超过两个钟马上换别的机器修理,不然就换主板,感谢楼主的经验分享

网友:
这样的机器都被你修好的确不错

网友:
是管家供电搞的事情啊 还好楼主精通时序啊

网友:
待机有这么高的吗,以前也没注意看

网友:
呵呵 遇事不慌 方成大事

网友:
修机细心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