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PO A31T电量过低 不开机 夹电源短路 一次成功案例

楼主(2017-08-18):
案例 希望能帮到大家

网友:
没思路没分析什么都没有就一张图片表示看不懂你想表达什么

网友:
就一张图片表示看不懂你想表达什么

网友:
楼主想表达什么呢?有图没真相啊

网友:
我呸  就是一个电池脚位滤波电容短路然后拉低了电池电压导致不充电不开机  我还以为多大的事呢  无语中············

网友:
   电容短路一般可以查到的   有些电容坏了用万用表可以测试出来

网友:
原来手机也有通病这些的,手机维修起来难度大吗?打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