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米note4求帮辨别下零件

楼主(2017-08-18):
红米note4x进水,修了功放短,充电ic短现在可以
开机进入系统有声音了,还可以触控,就是屏幕不亮,已放其他机测屏幕是好的,现在想换掉显示和灯控ic请问是哪两个, ,在这三个中吗?

网友A:
主板正反两面拍个完整的图上来,我给你标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主板正反两面拍个完整的图上来,我给你标出来

谢谢,我已经找出来了,修出显示了,可是只要进入系统后息屏就无法唤醒,不息屏都正常显示,这是哪里出了问题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我已经找出来了,修出显示了,可是只要进入系统后息屏就无法唤醒,不息屏都正常显示,这是哪里出了 ...

         看看开机键及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开机键及电路

关机状态下开机正常测得显示ic nt50358,vin供电3.86v,自举升压5.7v,enn和enp1.7v, avdd和avee都有正负5.5v屏幕正常显示,按下电源键待机熄屏enn0v ,enp依然1.7.avdd0v,avee-5.2v.再按下电源键唤醒,enn1.7v,enp1.7v,可是avdd正5v还是0v,avee-5.2v,重植了还是不行,郁闷了。

网友:
可以看型号上淘宝搜,绝对找得到

网友:
修好了,把蓝线指示这个电阻和上个电阻左端相连,就正常了,测过这两个电阻没有问题啊!是两个开启信号。原因应该是enn或者enp某点不良。之前bga各种干,板子都黏糊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