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盈通H61H战警无内存供电

楼主(2017-08-19):
求助 盈通H61H战警无内存供电 ,不知哪位大侠有电路图能给下小弟吗?或指导下如何查,由UP0109 和RT8120A 控制

网友:
内存供电怎么是两个芯片控制  其中一个是内存负载供电吧

网友:
UP0109应该是内存负载VTT总线供电,RT8120A才是内存主供电PWM芯片。你查查这个芯片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不满足的查为什么不满足,满足的就换芯片。

网友A:
谢谢大侠,请问下那个RT8120A   1脚boot 0.3v 5脚VCC 0.26V 7脚 EN 0V,该如何着手

网友:
5脚相连的2R2电阻和RT8120都换掉 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大侠,请问下那个RT8120A   1脚boot 0.3v 5脚VCC 0.26V 7脚 EN 0V,该如何着手

5脚vcc 明显低了  应该是12v吧  出来1.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大侠,请问下那个RT8120A   1脚boot 0.3v 5脚VCC 0.26V 7脚 EN 0V,该如何着手

1脚boot 0.3v也是偏低,查查1脚相连的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