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311上电掉电的维修

楼主(2017-08-19):
昨天客户送来一台机器描述开机瞬间掉电,简单的测试后给客户报价,客户走后就开始测量发现CPU供电0V上下管一次脉冲都没有!VR_ON 0V 查VR_ON的来源,经过30分钟的奋斗发现当不能充电 的时候  ACOFF为3.3V  关闭了电源口的电压,然后只能从电池输出公关点11V电压 然后待机0.004A

可以看的出来问题就在LM393的5脚这边电压不对,要超过2V以上PWR_GOOD_3方能为高电平。测试发现:+V5S     5V
+3VS     3V VCCP_PG     1.3V V1.8S_PG     1.3V   这个PG肯定不对,正常应该是3.3V

由于1.05V和1.8V输出都是正常,这个电压有属于高电平.我分析认为:51117的6脚是开漏输出,也也就是说内部没有上拉,靠外部上拉。这样理解的话  VCCP_PG和V1.8S_PG就排除了。

问题明显出来了,就在VGA_PG上面,这个电压有时候0.6V-0.8V之间。这个电压肯定不对么。

查13脚5V。。。直接飞线,亮机OK。

网友:
显卡供电PG断线引起不出PWR_GOOD开启电压,引起不出cpu供电。lz修机理论够硬。

网友:
老司机 ,理论很好了,下次修到这种机子有很好参考价值。

网友:
这帖子不错,详细而且明了,学习了楼主高手

网友:
英业达的老货色主板哦,经典的 大与门 PWRGOOD3

网友:
写的不错 很厉害佩服 学习了 以后向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