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最近想入一个热风枪,对象有快克的990D,990AD,8 ...
求助,最近想入一个热风枪,对象有快克的990D,990AD,850D,857dw还有安泰信的852D

楼主(2017-08-19):
求助各位前辈大神,这些差价好大啊,具体差在哪里呢?我应该选哪一个好?只做修主板,不做
手机
。谢谢
手机

网友:
你那做什么的? 修笔记本随便一个就可以了, 要求没那样高。。。。我用的几十块钱的杂牌 850 ,不一样修。。。

网友:
快客的个人感觉不错

网友:
我用的是快克二合一烙铁和风枪二合一的型号705

网友:
我有一个安泰信850B 9成新 的二手风枪需要吗?

网友:
只做主板维修,随便一个850足以

网友:
我觉得300元左右买一个还可以。。太便宜的用不住

网友:
看你要修什么,是主板还是手机。

网友:
根据个人条件来选择呗,一般用用就买个便宜点的,好点的就选中等的,要求高就选高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