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50 不触发求助

楼主(2017-08-19):
待机电流正常 不接开机键面板 JP33的6脚novobtn和7脚onoff btn 都有18v电压。此时用镊子短接7脚到地可以触发。接上开机面板 onof_btn电压没有了。novobtn电压变成3.1v ,面板上也没有发现问题。懵逼了 求还有什么可能会造成这种情况
不触发

网友:
可能开机板卡 有小电容或小电阻劣质或者损坏 之前有遇到过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面板上有两个键吧,把另一个键拆了试试

网友:
这情况看着像是开机板的问题吧,你看看有没有元件短路

网友:
开关板上的东西一个个拆 慢慢试试 只能这样

网友:
换个开关小板试试

网友:
怎么看都像开机小板的问题 看看有没有霍尔

网友:
楼上的 各位都说是面板上问题 我也怀疑是 可是一个个测也没有短路不良的的 打算淘一块面板换了试试

网友:
拆掉上面的小电容 或者割断NOVO 按键。。。。。

网友:
换开关板看看 在主板上短接能开机 那就是开关板上有短路什么的 看看电容电阻有没有腐蚀的

网友:
按键短。LID#有问题 。 电容腐蚀。 漏电等吧

网友:
开关小板上门有小元器件漏电吧。。。。。。。。。

网友:
接上开关板的时候测一下对地阻值,应该可以测量出问题的

网友:
看看是不是开关阻止变大了 ┭┮﹏┭┮

网友:
没插小板,刮的可以触发,肯定小板问题啊,开关坏了拉低了也会这样

网友:
刮线 飞线的,,灾机就是这问题的

网友:
按键问题吧

网友:
开关板吧。。。。。。。。。。。。。。

网友:
面板上有两个键吧,把另一个键拆了试试.应该可以好的

网友:
待机电流正常 不接开机键面板 JP33的6脚novobtn和7脚onoff btn 都有18v电压。此时用镊子短接7脚到地可以触发。接上开机面板 onof_btn电压没有了。novobtn电压变成3.1v ,面板上也没有发现问题。懵逼了  求还有什么可能会造成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