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畅享5S倒屏

楼主(2017-08-19):
华为畅享5S提示系统更新,更新后就变成这样了,再刷机也不行,请问大家谁见过这种情况,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
下载刷机包重新刷机试下。应该是软件问题

网友:
遇到过一个按键的功能机,一样的故障,后来把屏的排线清洗了一下,再装机就好了...楼主不妨试试

网友:
关键是怎么出现这种故障的  才好去怎么解决

网友:
这机器我也是服了   没有遇到过不知道怎么解决   我的想法就是在刷机

网友:
大神此刻应该可以出来指导下

网友:
这个是顾客升级系统造成的倒屏 遇到2个 卡刷线刷都没搞定 放弃

网友:
如果是升级造成的   下载个刷机包  看看

网友:
刷级也没有解决问题,刷过两次了

网友:
我碰到过一起换了个组装屏幕就搞好了,但换下来的屏幕在别的机器也能用

网友:
23116948654531320564186163841084169348163.941878641796418.369841.6398541.8.54198

网友:
我遇到一 个三星的也是倒屏换屏没有好

网友:
我这个也是,换屏也不行,等有同样的主板时我下字库试试

网友:
上下颠倒,有可能是重力感应出问题,

网友:
降级试试看,魅族有一款换了组装屏升级了就倒屏,要降级才行,

网友:
有重力感应的查重力感应,没的查排线

网友:
好经验!!!谢谢师傅分享。论坛有你更精彩

网友A:
我曾经遇到过一次也是一个安卓的。不记得什么机器了。来时候卡,让刷个机。结果刷完屏就倒了。死活刷不回来了。送售后去换了个屏好了。没想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曾经遇到过一次也是一个安卓的。不记得什么机器了。来时候卡,让刷个机。结果刷完屏就倒了。死活刷不回来 ...

屏换了好几个都不行,现在还在那里呢

网友:
这不是屏的问题,继续刷机。最好线刷原厂包

网友:
有可能是屏幕引起的,换个屏幕试试吧

网友B:
之前我也遇到过,也是你这种情况,刷了机也不行,最后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我也遇到过,也是你这种情况,刷了机也不行,最后放弃了

是啊,刷机、换屏、恢复出厂设置都不行,到时换个硬盘看看

网友:
要不,楼主试试看能不能降级,之前修魅族就出现过升级后倒屏,换屏有时好有时不好,但是一降级就都好了

网友:
应该是屏问题  重力感应一般是在开机后才有效的吧

网友(2017-09-24):
估计是版本刷错了,找对包再刷

网友:
遇到过魅族的魅蓝note2吧好像,刷完机是倒着的,启动到系统就好了,后来就没管它

网友:
很明显换个屏幕看看,不行再开刷

网友:
这估计是罗盘仪出现问题!!!测量一下试试看

网友(2017-10-26):
遇到过。换屏遇到的,本来是金色换了好几张屏都是倒屏。后来换黑色的好了。也没搞懂啥原因。应该更版本有关吧

网友:
就是这个机子。换屏。换个别的颜色好了

网友:
这么多,难道又是字库门?这个手机温度不低

网友:
样的故障,后来把屏的排线清洗了一下,再装机就好了...楼主不妨试试

网友:
先刷机试试比较好,先软后硬。。。。

网友:
刷原厂包,这种情况遇到过几次,都是刷机解决

网友:
字库拆了,看能不能进9008,不进的话,查供电或者考虑换cpu。技术不精,仅供参考

网友:
应该是软件问题多找几个刷刷试试,我遇到一个三星也是倒屏最后用KISS刷机正常了

网友:
换过屏的吧,有的组装屏升级之后会出现倒屏

网友:
这个还有镜像的问题,应该是屏的问题吧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台 ,但是换总成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