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N4110不触发

楼主(2017-08-19):
N4110待机0.009,按开机键电流上到0.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SGPicFaceTpBq\6060\0040A17D.png020左右就掉下来了,机器3V 5V都有,BIOS也刷过

网友:
看下转换的MOS是不是有短路,没有的话就查转换为什么处不来

网友:
这个 基础的电路得查下吧 这样说的太笼统了···

网友:
说详细点。。。。。。。。。。。。。。

网友:
这个吗  今天天气太阴  我还是选择睡大觉

网友:
按时序  一步一步  慢慢查    先查  EC    PCH  待机正常吗

网友:
应该在二级供电没有开启,或者内存供电那块

网友:
真心看不懂呀。。。。。。。。。。。。。。。。。。。。。

网友:
是不是还是有供电没有出来啊       阿阿阿阿阿

网友:
感觉楼主 说的 一塌糊涂呢 完全 看不懂  。

网友:
有动作,就不是不触发了, 不知道你的跑多少?上面有乱码看不清

网友:
拿图纸,查条件吧,,,,,,,,实际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