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4-7447屏线接口

楼主(2017-08-19):
客户私自拆开清洗笔记本风扇,屏线接口拔插方式不对,导致主板上屏线接口开裂,现在没有焊点了,怎么处理呢

网友A:
换主板吧  给他点教训  不然还以为自己很强势

网友B:
换板最好了。。。。。。。。。。。。。。

网友C:
看不清掉几个点啊?  少的话 飞线吧。

网友D:
看着是接地的吧?用胶粘,屏线供电的话,想多挣点就飞线呗

网友E:
飞线吧 接好线后用热熔胶粘死 多收费,给他个教训。

网友F:
换板,或者飞线咯。。。。。。

网友G:
给他整费 不正他这钱  除了换就是换版   看见这种人就想给他两烙铁

网友H:
这必须加分啊   这耐心没谁了 换我要修的怀疑人生。。

网友I:
接线就行了 还是很好弄的 关键是你要给客户讲让他知道瞎弄的后果

网友J:
问题很严重,非专业人员请勿自行维修,他这样是想换板了,给他换板吧

网友K:
想多挣点就飞线呗 工钱先跟客户谈好!

网友L:
进一个这种座子,应该在多收一点

网友M:
看一下这个跟屏上的接口一样的,可以拆下来换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主板吧  给他点教训  不然还以为自己很强势

换主板 问的售后519美元 太贵了 客户不愿意 咱也没得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板最好了。。。。。。。。。。。。。。

客户不愿意 太贵了 售后519美元 咱也不赚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不清掉几个点啊?  少的话 飞线吧。

主要是两边的掉了 最左边还有一点掉铜 找不见怎么飞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着是接地的吧?用胶粘,屏线供电的话,想多挣点就飞线呗

看着像是接地的,但是接地了还是不行,屏幕是黑的一直 有 一下反应 不显示 没背光 还报警

网友:
引用 网友E:
飞线吧 接好线后用热熔胶粘死 多收费,给他个教训。

主要是找不见怎么飞线,没有图纸,边上还有掉点的地方

网友N:
引用 网友F:
换板,或者飞线咯。。。。。。

看着像是接地的,但是接地了还是不行,屏幕是黑的一直 有 一下反应 不显示 没背光 还报警

网友:
铜皮都掉了的话,在其他的距离屏接口近的地方焊点锡

网友:
引用 网友G:
给他整费 不正他这钱  除了换就是换版   看见这种人就想给他两烙铁

确实是,不过这个客户来了非常客气,估计是自己弄坏了,售后不管了,想起来做技术的修电脑的了,来了非常客气,就说的想办法修好,1000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必须加分啊   这耐心没谁了 换我要修的怀疑人生。。

我已经怀疑人生了,怎么搞都不对,还没图纸,找不见怎么搞

网友:
引用 网友I:
接线就行了 还是很好弄的 关键是你要给客户讲让他知道瞎弄的后果

看着像是接地的,但是接地了还是不行,屏幕是黑的一直 有 一下反应 不显示 没背光 还报警

网友:
引用 网友J:
问题很严重,非专业人员请勿自行维修,他这样是想换板了,给他换板吧

主要是换班太贵了,售后问的还是自己人说的519美元,对外700美元,

网友:
引用 网友K:
想多挣点就飞线呗 工钱先跟客户谈好!

找不见往哪里飞,没图纸,主要是还有掉点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进一个这种座子,应该在多收一点

跟座子没关系,座子没坏,和主板的焊接点掉了,边上还有掉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M:
看一下这个跟屏上的接口一样的,可以拆下来换一个。

跟接口没关系吧,我觉得应该是主板上掉点了,只是找不见飞线的地方

网友:
这个接口是可以换的,,,,收客户高一点。。。

网友:
断了多少点呀,少还可以接,全断了就不好搞了

网友:
换个屏线接口就可以了,焊接技术到位的很容易焊

网友:
这个重要引脚都没断线,用胶枪稍微固定下就好了啊

网友:
淘宝找下板吧   这种掉焊盘没办法搞了

网友:
两边的引脚是接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N:
看着像是接地的,但是接地了还是不行,屏幕是黑的一直 有 一下反应 不显示 没背光 还报警

几声报警,是8声么,看一下接口定义啊。

网友:
这就得 费时间连线了           不过屏线接口和屏上的接口应该一样

网友:
先把接口整个取下来,这样下面掉的线还是会有一点点痕迹的,按照原来的痕迹补线就好了,之后再把接口做回去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