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一体机不出++1.2V_S0

楼主(2017-08-19):
顾客拿到HP 一体机。板号为6050A2516401—MB 拆开主板插上可调电源自己触发。0.207A  别的电压都有,就是CPU VORE 。还有一个电感上没有电压。去TB上找到图纸
现在我测了一下。+1.8V_so 出来。 +1.2V_S0这个电压没有出来。查图纸是PU2 供电都有,就是开启没有

EN是邮

找到他的开启是有EC98脚开启的

开启是邮2个控制信号加在的
1.EC_1_2v _ON
2  PWR_ON_SO
我测了这个EC的98没有电压。取掉电阻PR1.也没有电压。(把这一路开也没有)第二路是PWR_ON_SO。我测了也没有电压。(但是在别的芯片开启电压有。因为1.8V有。)图下

我怀疑EC原来是用的IT8519 开机自动触发到0.207 换上IT8518e后。结果是一样。应该是可以代换的。
为什么EC的98#没有开启电压,还是时序不动。。麻烦帮你分析一下,
传这个图纸(在论坛找了一个应该是没有哦)

网友:
能帮你分析一下吧。急哦,是不是上电时序没有哦

网友:
是时序不对,还是条件没有满足。搞的脑壳都大了

网友:
如果1.2伏的开启没短路    把1.8伏的开启拉到1.2伏的开启这样改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没修到过这机子    对地值 全打过没

网友:
我等会去试试看 。现在就是这个IT8519 的98脚 为什么不能输出高电平

网友:
不好意思  我也是 菜鸟  帮不了你了

网友:
高手呢,快来哦

网友:
之前的电压全有了吗

网友:
这些电压都是后续。电压没有,CPUCORE 就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