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swifi辅助芯片钢网

楼主(2017-08-19):
今天遇到一个 6s摔的板子 其他都正常 就是wifi信号弱,拆开后发现 WiFi辅助芯片摔开了 都快掉下来了 张着嘴,补好线 想做回去 突然发现没有做这个芯片的钢网 淘宝看了下 也没有发现哪里有卖的 各位同仁 哪里能搞到这个的钢网 指点一二
WiFi
芯片

网友:
公网直球呢 手机芯片太小 都准备放弃这个行业了

网友:
找个球一样的钢网自己移动植球,应该可以吧

网友:
用0.3的珠子摆一下,吹上去就行了,

网友:
没有钢网的话只能手动植球了,手动摆上去

网友:
买的成套的 苹果钢网没有一个能对的上孔的 我试试手动摆 多谢提醒

网友:
烙铁点上去就是了。没几个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