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70奇怪重启问题

楼主(2017-08-19):
前两天接到一台联想g570独显的机器,拿到手里是进水了,处理好进水部分补好元器件之后就好了,商家拿回去之后又给我拿回来了,说关不了机。收到货就试了下,关机完成之后(关机正常)立马又自动重启了,相当于关不了机,握草,郁闷了,以前没遇到过啊,拆机点裸板还是一个样,又仔细查一遍进水的地方没发现有什么问题,怀疑是bios问题刷了好几个,ec内部程序也刷了都tm不行,我靠无语了,上论坛找有没有案例,一无所获,最终折腾了好久之后想了想把cmos电池悍下来试了试,居然*脏话*好了,再悍回去,我靠,居然没问题了,真搞不懂为什么,弄了半天,之前没有遇见过一点经验都没有,完全瞎弄,持续测试中,求哪位大神可以出来解释下小弟的疑惑。

网友A:
我鈤,CMOS电池会导致 这种事情都遇见,, 我真的长见识了。。。。 天天逛论坛 就是好处多,,每天都学到东西知识

网友B:
一般都是首先拆CMOS电池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鈤,CMOS电池会导致 这种事情都遇见,, 我真的长见识了。。。。 天天逛论坛 就是好处多,,每天都学到东 ...

真心不知道为什么,我也很郁闷,没想到大神也没遇见过啊,谢谢加分,下载分很珍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都是首先拆CMOS电池哦

主要是个进水返修的机器,就没首先考虑到,但是cmos能引起这个问题确实是很奇怪,他也不是通电就自动重启,还是intel的

网友C:
这必须加分啊   这耐心没谁了 换我要修的怀疑人生。。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必须加分啊   这耐心没谁了 换我要修的怀疑人生。。

确实修的我很无语啊,早上弄好到现在测试还没发现问题,应该是好了,大哥,没加分啊?

网友:
测试的时候我一般都是拆掉小电池的

网友:
应该是没清空CMOS导致的吧,有的非正常掉电会生成log,需清空CMOS才能恢复。当然也不排除预热到桥了,毕竟进水机没处理好也会各种不稳定现象

网友D:
我现在修电脑都有个习惯拆机首先放下电在来查其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现在修电脑都有个习惯拆机首先放下电在来查其它的

修机器的时候这个是肯定的,但是这个之前没发现问题又是进水返修就没那么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