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DELL液晶电路板维修

楼主(2017-08-19):
从客户拿回来,今天才检测,一通电发现没有什么反应,果断拆机,然后看一下外观,发桥式整流滤波电容有鼓,烧糊了,,然后量一下保险有没有也是坏,也是不通,证明已经坏了,然后拆下整流滤波电容,发现开关管也是三个脚都是通的,确定后面没有其它的东西有坏了,换上保险和滤波电容和开关管,通电,故障解决

网友:
运气好,电源管理没挂掉,我一般看到这样的直接改通用模块

网友:
就这样秒了    果然运气好

网友:
呵呵,液晶原理很简单。不错,加油

网友:
电压不稳大电流或大电压击穿了吧。

网友:
运气真好,居然只坏掉了电容和功率管、保险。估计是电容先失效造成功率管坏掉,之后爆的保险

网友:
估计是电容先失效造成功率管坏掉,之后爆的保险.楼主真耐心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