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410进系统花屏奇怪问题

楼主(2017-08-19):
机器型号,方正r410su故障,点不亮
维修过程,拿到手里的时候机器点不亮,拆机之后电流判断不过内存,测试主板电压都没问题,就是不过内存,换了内存和cpu还是一样,加热北桥还是不行,北桥四周红胶,最终测试一会之后还是觉得北桥有问题,sis芯片组,打算压下北桥,没想到除胶的时候妈的尴尬了,镊子居然把一根线挑断了,还在桥下面,不好接啊哎,看来要植株了,伤心啊。无奈取下来植株吧,弄完 接好线上桥还是没对,决定还是换个桥吧,换完桥之后机器好了,本以为可以收钱了,装机在外面测试,麻蛋测试着突然开始花屏了,还是很严重那种,艹,真jb烦,本来就是老机器收的钱又不多,商家的,机器又不太好拆的,哎,只能再看看了,集显的机器难道是桥本身不行?接下来换内存,换cpu,最后发现屏信号转换芯片有点烫,也换了一个,bios也刷了,都不行,还是进系统之后过一会花屏,过多久不定时,一般都坚持不了多久,怀疑桥可能没压好,重新压一次,还一样,屏换过了,外接正常。现在冷机的时候点亮,热机还点不亮了,都不想修了,具体过程就是这样了。大神们帮忙看看是什么情况,是不是桥的可能性还是大点

网友A:
不像是北桥,像是加热的时候把什么小元器件伤着了。由其是电镕,

网友B:
带不带显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带不带显存的·······

不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像是北桥,像是加热的时候把什么小元器件伤着了。由其是电镕,

这个倒是,不过北桥到显示芯片的电容我都查了一遍,没什么异常

网友:
这个板子应该不是很贵啊。直接商量换一块吧。

网友:
测一下屏线的信号,也许会有收获。。。。。。。。

网友:
这种机器直接换主板吧,上次遇见一个也是桥问题,直接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