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修复一台联想E42老机器

楼主(2017-08-19):
今天一早还没到店里就有以客户打电话说修电脑,叫他等10分钟、型号:联想昭阳E42
板号:LA-3541P
故障:插电不触发
维修流程:
1:迅速拆机,裸板按开关,居然触发了,心想见到漏子了。看电流直接0.9A不动,好像没跑马。给客户报价200.客户修
2:电流直接上到0.9A不动,先按不跑码维修。量PCI PLT复位3.3V正常,CPU复位在CPU在C1脚1.1V正常。只有上示波器
3:直接示波器量CPU ADS# CPU座H1脚引线出来测试。如下图(这是修复了的图一开始没有拍)正常

4:ads#正常就量LPC_FRAME#波形如下图正常

5:量PCI_FRAME#波形如下图正常(不知道为什么亮机量这个波形怎么会这个样子)

6:量内存SMBUS波形,195脚居然连电压都没有。拆下内存,195脚对地无阻值看来是断线了,仔细观察如图此处腐蚀断线了

7:飞线上电显示
8:走过路过的大神,老板,老总给加个分谢谢了,发帖不易

网友A:
这帖子是写了一半没写了么,后面什么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帖子是写了一半没写了么,后面什么问题啊

刚刚有事,先发了怕一会没了,发帖不容易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刷程序!!!!!!!!!!!!!!     ???

老机器,BIOS程序一般不容易坏,所以根本没管它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机器,BIOS程序一般不容易坏,所以根本没管它

cpu松了

网友D:
有示波器修机就是快,我的都买一年都不会用。

网友E:
用示波器测得什么呢  直接修内存供电好的

网友F:
已加分,是腐蚀断线了么,,,,,,,

网友:
ADS#是撒子高科技 信号,, 以前PCH 和 CPU 数据交换的信号?? 今年才开始做笔记本维修 对低于HM55以下的机器不熟悉。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用示波器测得什么呢  直接修内存供电好的

系统管理总线SMBUS二代内存槽195 197脚可以示波器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F:
已加分,是腐蚀断线了么,,,,,,,

是腐蚀断线了么,,,,,,,。。。。。。。。。。。

网友:
一看就是老手,不用给你加分,分肯定可多呢。

网友:
高手学习学习。。心细总会有收获

网友:
腐蚀断线,不过内存,不跑码。价钱收的不错:huaxin:

网友:
楼主维修真是生猛,示波器用的真心6,厉害厉害。功底好。

网友:
看来我也需要买个示波器了学习下了

网友:
楼主有没有这个板子的bios,刷了几个都不亮机

网友:
楼主老师这么牛,跟谁学费的,我也去呀,好好学着

网友:
看你们用示波器,我就不感 到好高级啊

网友:
支持楼主,修到这个信号学习了,,我一般会先检查一下腐蚀,不然断线不好修

网友:
这机能收200,不错呀。加分有波就是好呀。

网友:
迅维网现在搞的这个认证,真的很让人烦呀,很多东西都看不了,

网友:
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开放这个权限,真的是急人呀。

网友:
示波器啥都能侧不,还是只能测开机电流波动情况

网友:
看来修笔记本,示波器还是用处很大的,,,

网友:
是不是断线??????????

网友:
感谢分享,对楼主的技术我深感佩服。。。。

网友:
CPU ADS# CPU座H1脚引线出来测试
这个信号不好找到测量点   LZ是怎么找的
我是自己摸得   已经到达瓶颈了

网友:
思路很清晰,分析的也不错,楼主理论很好,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技术可以啊。。。。。。。。。。。。。。

网友:
是断线了吧

网友:
     厉害了  ,  思路清晰明了

网友:
     波抓的 不错           神功已成

网友:
这种机器还可以收200,羡慕,我们可能收120,都没的人修

网友:
是不是打值无穷大。我会开始测机的时候插内存电流是什么样子不插内存电流是什么样子。这样可以快速判断是不是没过内存,。

网友(2017-09-18):
这里什么问题都能碰到啊  学习了

网友:
是进水腐蚀断线吗

网友:
对于示波器我只会量时钟,不知道怎么量其他的,,,,
有愿意教的吗?

网友:
这年头修机没有几套设备真还吃不消了

网友:
ADS我只抓到过几次,用安钛克的示波器真心不好抓、

网友:
有示波器还是好,不过我基本不测试这些信号了

网友:
不错,示波器用的不是很好,看得出来,你用的很溜哦,需要向你学习哦

网友:
呵呵呵 用波波修机就是吊

网友:
学习了,我不会用示波器。要是会就好了

网友:
楼主示波器用的挺溜的,这地方应该不容易断线的,可能是客户拆机不小心搞的吧

网友:
好技术,示波器也用得6.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想知道195脚是干什么的,内存的主供电吗。。。。。。

网友:
呵呵 能修好就好呵呵呵呵呵好 技术杠杠的

网友(2017-10-19):
我有个IBM W500主板 用电池正常 用外接电源 电脑在开着的状态下瞬间死机 在关着的状态下 充电指示灯不亮 换了个TPC8109 好用了1分钟左右 又坏掉了 也不知道啥问题

网友:
0.9是内存问题 可以跟别的机器通用吗?我今天接到一个 也是0.9-1.0电流就不动了 着急中 不会用示波器啊

网友:
小白学习努力学习中,以后我也要学示波器

网友:
修断线高手,分析得到位,思路清晰学习中

网友:
示波器就是好修机,买了一个就是还不会用,向楼主学习

网友:
有示波器修机就是快,我的都买一年都不会用。谁能教我

网友:
楼主老司机,标记下以学习了、。、、、、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收藏了下次遇到好维修。

网友:
示波器不会用啊

网友:
楼主修机思路不错,值得学习,没有示波器估计很难判断这类问题!

网友G:
用示波器测得什么呢  那是什么信号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有示波器修机就是快,我的都买一年都不会用。

千把多的工具你放着不用,那你当初买了干什么呢

网友I:
后面怎么整的 啊   写也不写完,叫我怎么给你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I:
后面怎么整的 啊   写也不写完,叫我怎么给你加分

写完了啊 是你妹看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用示波器测得什么呢  那是什么信号

系统总线到内存的信号啊    老师一般都教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系统管理总线SMBUS二代内存槽195 197脚可以示波器测量

也不是必然的   用万用表也可以测到总线电压, 示波器维修用的最多的地方只有CPU复位以后抓波形 还有测掉电啊 后级短路啊之类的

网友:
     落在我手里 估计只有换机子了

网友(2017-11-18):
嗯,学习了,请大侠继续发好帖子

网友:
真是佩服会玩示波器 的人     羡慕啊

网友:
示波器用的 66的

网友:
很仔细啊   都发现了

网友:
这个技术很好哦。。。。。。。。。。。。。。。。。。。。

网友:
断线的,技术很好哦。。。。。。。。。。。。。。。

网友:
如果有仔细认真观察的话!是不是就可以直接看到有腐蚀短线的地方!直接飞线连起来就可以解决问题了!但你的思路挺好的值得学习!!!

网友:
是腐蚀断线了么,,,,,,,。。。。。。。。。。。

网友:
如果没有示波器就果断放弃了。楼主怎么一下就去测试CPU呢

网友:
看了  大神的维修  我突然发现自己这根本就不叫维修  QAQ

网友:
楼主修不跑码有一套清晰的思路,而且示波器用的很6

网友:
对您的敬仰我也如同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努力学习示波器

网友:
有示波器真好啊。维修成功率高了很多

网友:
示波器真是维修神器啊,以后要学习多用用

网友:
习惯性先观察主板有没有进水腐蚀,在测各个供电。

网友:
昨天遇到一摸一样的故障 只是机型不一样

网友:
高手哦,一定支持,继续学习中,就是不会哦

网友:
这示波器楼主用的有点小成就啊

网友:
短线也能测出来啊 。。。 。

网友:
其实一些老机子还好相对来说好修一些

网友:
思路清晰,手艺熟练,示波器用的溜。图文并茂,最后一张图糊了。

网友(2017-12-18):
楼主好强 运用示波器 运用好熟练 思路也很清晰 赞

网友:
一般上电0.9左右的机器 我都是习惯性加上内存假负载直接测量总线和VTT 主要是抓ADS# 比较麻烦 如果总线有波形就不用去看CPU部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程序!!!!!!!!!!!!!! ???
我第一时间想到也是刷程序

网友:
这种老机器, 懒得上示波器呀, 黑

网友:
大神级别的维修 果断。。。。。。。。

网友:
一看就是老手,不用给你加分,分肯定可多呢

网友:
系统管理总线SMBUS二代内存槽195 197脚可以示波器测量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好修主板。。。。。。。。。。。。。。。。。。。。

网友:
195是什么脚

网友:
楼主技术可以,学习了。。。。。。。。。。。。。。。。。

网友:
老铁示波器玩的折磨6

网友:
PCI_FRAME好奇怪的波,这个是在SMBUS总线之前就有的,难道SMBUS总线会影响它么?

网友:
对您的敬仰如同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

网友:
示波器用的还不错,居然是短线引起的

网友:
路过,学习中阿,呵呵,服你了,朋友

网友:
高手学习学习,心细总会有收获,
腐蚀断线,不过内存,不跑码

网友:
这个还真是捡漏 了,我从来都遇不到这样的好事。。。。。。

网友:
这么老的机子还能报200,真不错啊

网友:
好厉害啊,修起来快的很。真羡慕

网友:
顶帖 感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看来我也需要买个示波器了学习下了

看来我也需要买个示波器了学习下了

看来我也需要买个示波器了学习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千把多的工具你放着不用,那你当初买了干什么呢

我也买了不会用,只会按自动键,那些触发掉电不知道怎么量

网友:
刚刚有事,先发了怕一会没了,发帖不容易啊

网友:
走过路过的大神,老板,老总给加个分谢谢了

网友:
有示波器修机就是快,我的都买一年都放坏了都不会用

网友:
就是腐蚀断线了吗  怎么写着写着没有了

网友:
楼主这活干的漂亮,没有三年五年的功夫怕是拿不下来。,

网友:
给客户报价200.客户修 我们这里让同行搞的,这个价修电路或信号都是历史了

网友:
比较仔细,,不错  内存,195脚对地无阻值看来是断线了,仔细观察如图此处腐蚀断线了

网友:
真羡慕会看图纸用示波器的大神们

网友:
楼主这示波器用的挺溜啊

网友:
我现在手上有一台z480 i2c总线上有两次波形,感觉是认到内存了 但是排阻上的波形不对 只有几次下拉就没有了 集显不出 感觉认到内存 没有过内存 这怎么修啊 没思路了

网友:
这个故障虽然用万用表也能发现,但是有示波器修起来就是爽

网友:
就示波器点几下然后就发现断线,此过程听起来很是简单啊,不过这个思路经验还是很值得学习的

网友(2018-01-21):
在学习中,多谢分享,好东西就要多发发啊

网友:
报价有点低
还这么麻烦

网友:
不是有仔细观察法吗 拿来修的主板先细看一遍吗

网友:
这个,,,ads#有了说明cpu到北桥应该没问题。 然后lpc那个波也有了说明南桥到nb没问题。 最后就可以检测外挂设备了,一般外挂设备通过smb总线通信,所以查这个没错.一般首先查这2总线。

网友:
思路很清晰

网友:
多谢楼主的无私分享了!谢谢哈哈!!!!

网友:
这还没有有遇到,看见学习下...............................

网友:
软启动维修 也算是比较中肯的 楼主也算细致活了

网友:
无敌妖妖灵,加油啊,很棒的没搜狗一家请

网友:
厉害啊,向大师学习。。。。。。。。。。。。

网友:
进液腐蚀断线了,我也想入一个示波器,买个100M的,不知道最便宜的二手的,得多少钱

网友:
进来看下 顺便那点积分

网友:
原来是短线了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网友(2018-03-03):
腐蚀断线,不过内存,不跑码。价钱收的不错:

网友:
有示波器修机就是快,...................

网友:
干维修 9年 现在还没有用过示波器  还等学习啊

网友:
示波器在修一些疑难杂症上更给力 ,学习了。

网友:
很好 很不错的 维修经验

网友:
学习了,我有示波器但不大用,真得好好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