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7890主板自动关机和重启

楼主(2017-08-19):
DELL主板维修,当时在地铁口接到货的时候,客户跟我说是自动关机和重启,回来上电测一下,几分钟就是重启了,板很脏的,清理一下,发现有三个电容是鼓,不过这种的板,如果是这种情况,也是先看看这种电容有没有鼓,因为很多时候都是它们漏电引起一些关机,重启或者蓝屏的问题,电容是6.3V 1800UF 后面换上6.3V2200UF,测机后,故障解决,

网友:
专业维修鼓包漏液

网友:
可以啊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欠压吧

网友:
捡到死鱼了,楼主好运气啊,收了多少大洋啊

网友:
电容鼓了还好说,要是没有鼓只能用示波器一个一个测了

网友:
看着上面没有鼓包,可能是下面漏液了

网友:
运气占了1%

网友:
修外观的,没有技术含量

网友:
呵呵,电容不行是这样的,电压不稳

网友:
鼓包的是肯定坏,有些不鼓包的,也有可能坏!

网友:
看版型像是BTX,楼主经验甚是丰富。

网友:
鼓包漏液目测法还是很管用的。最怕修了一大圈回来最后才看到这鼓包的。那时候就开始怀疑自己的水平了。

网友:
我现在就属于这种用肉眼发现的小白

网友:
运气不赖!赚了多少大洋?

网友:
嗯,这类问题先要目测,目测可以看出很多问题来的。

网友:
这样的问题 都是捡钱机 我就爱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