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M-E USB不能用

楼主(2017-08-19):
此机客户搬来说是朋友从外地发回来的,除了USB不能用外,一切正常。心想都不能用简单啊。麻利拆机,量各USB供电都正常,测各USB口阻值,都差不多,应该正常。见外壳有点变形,心想是不是运输过程中是不是主板受损了,仔细观察没见有断线的。老老实实查图吧,发现各USB数据线直接受桥控制,不会是桥坏了?运输过程中出现虚焊很正常啊。本着先易后难,先拆除USB34旁的ESD元件(这个好拆点),怀着忐忑的心情开机,插上USB键盘按数字开关,能亮灭,正常了,心中一阵窃喜。再拆下USB12旁的那个,也好啦。三下五除二,全拆了,都正常了。上图

H61M-E R2.01.zip

网友:
下传手机拍的修理过程图怎么上啊?我上传几次都没成功。

网友:
把他拆了 下次USB在烧 会不会直接烧桥

网友:
怎么麻利的     就好了    楼主厉害了

网友:
这个板子的ESD管爱坏       、

网友:
USB拑位管是保护作用拆掉是有影响.

网友:
防静电管子  坏了  这个故障 很常见    USB的数据对地值正常的话  就先不能考虑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