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V0STRO 5560d多故障维修

楼主(2017-08-19):
     今天同行送来一台DELL V0STRO 5560笔记本。下电池上电流表,电流0.06A。偏大.拆机一看二修机。其他略!先上图                                                 待机芯片51125 16脚多没有了,先跑一遍主板吧。测各大电感没有明显短路。测51125 17脚对地正常,8脚0.23感觉偏低。上电51125马上发烫,测8脚0V 17脚5V。8脚线性3.3没有,换51125后故障一样。在迅维论坛提供的图纸下一步一步的开始查吧。先查51125 8脚线性3.3V没有,芯片发烫肯定短路了。当查到RTCD1 3脚对地0,3脚+RTC_CELL短路了。查+RTC_CELL去了多少地方,除到南桥其他地方多是上拉不管。BGA下掉南桥对地正常。换上SLJ8C开机正常。写的不好大家看看。

网友:
楼主思路清,修起来就是快,值得学

网友:
又是大工作, RTC短路 干PCH 成本也太高了。。 SLJ8E/C 要50-60块钱一个,成本够呛

网友:
这二修机,上家没做故障还可以研究研究,学习了。

网友:
看来一修哥发现侍机不正常,狂干51125脚都整掉了,还好没有扩大故障。

网友:
额。修出来很好要保证稳定这个会有点难啊。毕竟是HP
成本太高了  我们修一个机器才多少钱  成本就几十块钱了

网友:
我这里也在修一个机器 HP的关机线性3 5v开启电压都有个3.3的高电瓶  开机还偶尔掉电重启 正在找图

网友A:
碰到桥短路的,也没撒办法只能换了,拆料板的还好,淘宝j8c怕是50一个吧。成本有点贵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碰到桥短路的,也没撒办法只能换了,拆料板的还好,淘宝j8c怕是50一个吧。成本有点贵了

HM5以上的桥你们多拆料从植珠吗?难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HM5以上的桥你们多拆料从植珠吗?难植啊!

0.3的珠子挺好植的啊,不过我们这边一般都是拆料,发给专门植球的 一般一次性发个300多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