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2 内外接都不显示

楼主(2017-08-19):
键盘大小写灯能亮,但是屏幕不显示     加焊过显卡还是一样     显卡216-0774207  这显卡是不是问题出的多??
    其他暂时没敢动

网友A:
EDID LVDS 读屏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EDID LVDS 读屏没有????

屏供电找了都有  ,  数据每组都正常      想换下接口试试

网友B:
最基本的条件 供电 开启 都要先查一下  该动的还是要动  但是027的显卡坏的少 不像018 020之类的显卡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有呀,准备学习学习呢

网友C:
查查显卡的条件满足了没

网友D:
BIOS刷了没,小供电都出来没。读屏总线示波器抓下有没有读屏动作

网友E:
显卡挂了吧
。。。。。。。。。。

网友F:
干显卡吧 AMD的显卡就拿个鸟样 都修怕了买的全是翻新的医用不了对就有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基本的条件 供电 开启 都要先查一下  该动的还是要动  但是027的显卡坏的少 不像018 020之类的显卡

已经加焊了显卡了    还是没有显示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查查显卡的条件满足了没

屏接口条件应该正常    显卡有供电     准备订一个显卡换

网友:
引用 网友D:
BIOS刷了没,小供电都出来没。读屏总线示波器抓下有没有读屏动作

这问题  直接感觉不是BIOS问题。    这机刷的少。   也试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显卡挂了吧
。。。。。。。。。。

个人感觉也是显卡问题    准备订一个回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F:
干显卡吧 AMD的显卡就拿个鸟样 都修怕了买的全是翻新的医用不了对就有挂了

一代的  不知道客服愿不愿意换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G:
屏接口条件应该正常    显卡有供电     准备订一个显卡换

对 换个显卡 试试再说

网友:
最基本的条件 供电 开启 都要先查一下  该动的还是要动

网友:
先刷个bios试试,又不费劲。也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网友:
拿个会闪的u盘插上去看会不会闪

网友:
加焊没用,你看下显卡供电啊,都正常就换个芯片试试,这个机器显卡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