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U51掉电维修 版号LA-8971P

楼主(2017-08-19):
早上同行送来的联想U510,说是进水了。插上可调电源开机电流到0.7左右开始掉电到0.2.立马拆机看到主板上U53处有腐蚀,清理后还是一样掉电,找到图纸开始量U53,U54的5V和3V都出来了。然后又量各大电感的阻值都出来了。想着碰碰运气刷了BIOS吧   找到U46开刷,一试居然成了,电流正常亮机。果然没思路的时候刷个BIOS会有意外的惊喜。

附上BIOS和图纸

Lenovo U510 (Compal LA-8971P) Laptop Schematics(1).rar

U510 ec.rar

网友:
本人小白一个,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请大神请教

网友:
哈哈 ,进水 BIOS 报废率 也太低了吧。。楼主运气不错

网友A:
看来进水程度挺小,有些进水机器会修到怀疑人生。

网友B:
楼主厉害  我接到进水机都不敢接电试   都是拆开清理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进水程度挺小,有些进水机器会修到怀疑人生。

是啊,这个进水不严重。运气还算好,太严重的我就没办法了

网友:
U系列的机器BIOS坏的几率很大 。

网友C:
很多时候想不通   进水怎么会影响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厉害  我接到进水机都不敢接电试   都是拆开清理先,,.

我就是习惯性的先接电看下电流 ,这样好判断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多时候想不通   进水怎么会影响bios

哈哈哈哈    我也想不通,不过能修好赚到钱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进水程度挺小,有些进水机器会修到怀疑人生。

运气也是实力之一,反正修好就行。

网友:
运气不错 进水的机器bios 坏的可能性真不大

网友:
这个就是BIOS爱出问题。。。。。。。。。。。。。。。。。。。

网友:
厉害厉害,一看到进水机就头疼!!

网友:
供电都有出来也有复位的,我就先刷Bios。

网友:
谢谢   非常好的资料    新手来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