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S2033WH不通电

楼主(2017-08-19):
联想LS2033WH不通电   接驱动板19V 就没了,  看了人家的帖子 ,是通病   测量C374电容确实短了,
心想见捡到钱了,   可是接上电源  不短路了 19 V 也过去了,5 v  也有,开关也有3V  就是开不了机器
灯不亮,

网友A:
CMOS 放下电可能就好了,你试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CMOS 放下电可能就好了,你试了没有?

这个是显示器啊老大。  咋放电?

网友:
刷一下码片看一下。。。。。。。。。。。

网友:
查一下驱动板上的转换电压看看有没有

网友B:
板子各电压要是都正常
驱动板换下
效果是最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板子各电压要是都正常
驱动板换下
效果是最快的

定了驱动板应该就是板子的事  电源板输出都正常。,

网友C:
查下驱动板3.3 2.5 1.8V电压正不正常,正常就刷下BIOS看,这种情况都不难修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查下驱动板3.3 2.5 1.8V电压正不正常,正常就刷下BIOS看,这种情况都不难修吧

BIOS刷过了,   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BIOS刷过了,   不行,

有量过主芯片供电正常么?时钟复位正常了没有?都正常的话换个主芯片吧

网友E:
注意开关  有可能开关坏啦
拆下看看有没有腐蚀

网友:
引用 网友E:
注意开关  有可能开关坏啦
拆下看看有没有腐蚀

   没有腐蚀  也不是开关关的问题

网友:
刷下程序看下,现在很多显示器程序容易了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CMOS 放下电可能就好了,你试了没有?

你是来搞笑的么

网友:
搞个程序试试看,查查驱动板后级电压什么的

网友:
    少见多怪                                                         .

网友:
查一下开关二脚有没有电压啊...........................

网友:
开机键上有电压 吗         还有就是刷个程序试试好不好

网友:
换个驱动板  显示器就这几个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刷个数据,应该是数据坏了

数据没找到了,换了驱动板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