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15不开机,灯亮一下灭

楼主(2017-08-19):
联想s415不开机,按下开关灯亮一下就3秒,就灭了,板号是la  -a331p,   测3v5v正常,这个问题是cpu坏,加焊后ok,我已经试过了,这机子就喜欢坏cpu,bios也爱坏,但电流不跳的大多都是cpu,

网友:
这机子只修过BIOS和其他问题的,还没有修过CPU的。

网友:
竟然加焊还能好,运气不错了                                                                               。。

网友:
这机器我遇到两台BIOS坏的

网友:
你运气好,我遇见的那台是 CPU 报废。。。 成本太高 ,,, 马玉卖那CPU 加运费100多块钱。。。同行的主板 没钱赚。。。只有扔破烂了

网友(2018-11-12):
联想台式机也是AMD  CPU,,不开机。扣点两个电容就开机。。。是不是也是这种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