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H55M-S2开机立马掉电

楼主(2017-08-19):
技嘉GA-H55M-S2开机立马掉电,无法测各路电压,不上CPU开机反复重启,测各路电压都有,

网友:
测下IO检测电压!刷BIOS  强制上电

网友:
强制上电  查  IO 的  5V  12V 检测电压

网友:
我记得技嘉H55板不上U也可以反复上电的,可以用这点时间测电压的。

网友:
电源绿线跟黑线短接   在测电压   有可能是CPU供电没出  或者是IO那边的检测电压出问题了

网友:
将主板强行开机!如果不能开机,则是CPU供电,时钟电路 ,复位电路有问题!如果可以开机则是开机电路故障

网友:
看看电池有没有电了,io检测是否正常

网友A:
不上CPU开机测 IO 的  5V  12V 检测电压都正常,最新发现,装上CPU测CPU的集显供电对地阻值只有0.001。难道集显短路了,请问各位同行1代的I3集显供电对地阻值正常一般是多少?

网友:
因为没有1代的CPU和H55的板子试,维修陷入等待中

网友:
强制上电  查  IO的5V12V检测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上CPU开机测 IO 的  5V  12V 检测电压都正常,最新发现,装上CPU测CPU的集显供电对地阻值只有0.001。难道 ...

不上CPU测CPU的集显供电对地阻值是多少。。。打值集显供电上下管是否短路

网友:
拉低pwrok1这个信号,在io能找到。南桥脚位也就是apwrok。可判断是

网友:
悼电有可能 缺电压 BIOS 南桥 反正现技嘉华硕主板动不动出这些问题

网友:
不上CPU的时候,测测主板上除去CPU供电,别的供电是否都正常。

网友:
直接强制上电试试!

网友:
不上CPU时测所有的供电都正常包括CPU的,一上CPU开机立马掉电,掉电后再开还是立马掉

网友:
不上CPU测集显供电阻值正常,装上CPU集显阻值就0.001

网友:
各位大佬解决了没有啊

网友(2017-12-23):
谢谢楼主,分享这么好的文章,收益匪浅。

网友:
开机瞬间测试  技嘉的板子基本是先刷bios排除 再者测pg

网友:
上电立马掉电重点查 io 12v 5v检测电路和温控电路,这种情况个人觉得是温控电路的问题,拆除温控的两个三极管试试

网友:
找个图纸。按照时序一点一点去查。

网友:
开机立马掉电是不是有短路啊 主要查cpu供电 和网卡 声卡

网友:
开机立马掉电是不是有短路啊 主要查cpu供电

网友:
先测有没有短路,测开机条件,然后强制上电测测

网友:
开机瞬间测试,如果电压都正常就测检测电压

网友:
1代的intel U也是容易坏的,可以把U换到正常的板子上确定U是不否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