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不上电 RT8210B 代换

楼主(2017-08-19):
东芝L600 L600-03R    版号DATE2DMB8E0 -E  故障是开机跑到0.15 拆机测条件 3  5 V偏低 只要1.1  0.8 测待机芯片RT8210B各大条件 开启 供电, 线性等正常,手上没有这个芯片 找了个RT8206B  查资料引脚定义都一样,换上开机跑马 1.6亮机

RT8210B  - RT8206B  可代换

网友A:
RT8210 这个芯片 好陌生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RT8210 这个芯片 好陌生哦

  一般就广达的板子用这种待机芯片,有时华硕也有很少

网友:
RT8210还没见过  一般看引脚定义差不多直接上

网友:
RT8210B 这个芯片没怎么遇到过,以后遇到代换试试。

网友:
T8210还没见过  一般看引脚定义差不多直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