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X220重启

楼主(2017-08-19):
刚到一台 联想X220 插上电正常能开机   进不了系统 反复重启 进pe也是  进bios没事  谁遇到过 ?

网友:
你这个是不是BIOS设置有问题

网友:
bios刷过了  还是一样  太奇怪了

网友A:
去掉触摸板 键盘 裸板接屏进系统也这样吗

网友B:
系统,BIOS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掉触摸板 键盘 裸板接屏进系统也这样吗

试过 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系统,BIOS问题,,,,,,,,,,

这些我当然优先排除啦

网友C:
这个不太好查啊  仔细看看这个机器是不是U61那边进水了

网友:
估计还是bios的事

网友D:
查一下温控,各路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太好查啊  仔细看看这个机器是不是U61那边进水了

没有进水痕迹        主板是刚换的主板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查一下温控,各路供电

这款机器有这问题???、

网友F:
建议查看一下温控电路,之前看到有一个坛友写的一个帖子,就是由于温控电路不正常引起的系统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F:
建议查看一下温控电路,之前看到有一个坛友写的一个帖子,就是由于温控电路不正常引起的系统不正常

不是重启 是直接关机 断电 有时好  少数

网友:
直接断电 不是重启纠正下

网友:
内存 没有问题嘛

网友:
.................你是来灌水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款机器有这问题???、

重启这些难道你都不查一下?有没有这个毛病都要查一下

网友:
IBM掉电重启不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