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技嘉GA-EP45T-UD3LR主板,不上CPU可上电,上CPU后反复上电/掉电.风扇不转.

楼主(2017-08-19):
如题,上电时CPU供电1.25V,内存1.5V,0.75V,3.3V,桥1.25V等供电均正常.3针的风扇插座有供电,而4针的风扇插座无供电.求高手帮忙看一下,是不是桥的问题??

网友:
先测内存供电(包括SDA SCL VDDSPD)再测桥 再测总线供电

网友A:
cpu风扇 系统风扇 你说的哪个。。。。。

网友:
你说得哪个接口  在图上标出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风扇 系统风扇 你说的哪个。。。。。

你好,感谢回复,就是这些风扇接口,4针的CPU_FUN和SYS_FUN2上电只是轻微动一下,而POW_FUN和SYS-FUN1则可以正常转.

网友:
今天又测试了一下,触发开机后,短接绿线强行上电,结果3秒后呈RST状态,CPU无供电。没有啥头绪了,还望高手指点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今天又测试了一下,有供电瞬间,各组供电均正常,把BIOS刷了一下,没有效果,强行短接绿线的话,CPU风扇有供电,RST常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