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麦 科技 进水维修

楼主(2017-08-19):
机型 :大麦2
板号:DAOTWSMB6E0 REV:E

故障:进水

求 该电阻阻值大小

图纸 抓瞎啦

网友A:
嗯  先看问题去维修了啊   是缺供电还是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  先看问题去维修了啊   是缺供电还是短路

却 电压 啊   就图中那个 电阻 脚位腐蚀了  量不出来 值了

网友:
1K的电阻  刚好 是VIN上拉的电阻   补回去 就亮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