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搞

楼主(2017-08-19):
一台3v待机后级短路  一台内存供电后级短路 后级都去了很多地方 应该怎么找啊 一个一个拆吗

网友:
烧鸡,烧不出来,就慢慢拆

网友:
嗯   只有慢慢修  短路的话肯定可以找出来的

网友:
3V 短路多在EC桥   哪个短路还可以用烧机方法

网友:
烧机,如果烧不出来,那只能慢慢拆慢慢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