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70上管烧烂 借花献佛

楼主(2017-08-19):
发两张图片,一个是B470的通病  下面有个空位 可以这样飞线,测试正常能用,另一个是DELL的  PWM类型公共点 电压16V左右,主板被烧穿,也是飞线完成的电路,都没什么技术水平,只是发现可以这样干,高手勿喷,见笑了。路过加点分,现在分太难赚了

网友A:
你这个算运气不错,没有报废!!B460 B470 我是怕了 ,一烧一个洞, 搞不好CPU 都报废,或者显卡烧报废

网友:
我想说的是  不稳定  运气好能撑几个月  不好 不到一个月就挂

网友B:
楼主这样搞估计不行吧,好多话几天不好的话一个小时就能听到打标的声音,然后u又挂了

网友:
                             没烧坏CPU吗

网友:
遇到好几个CPU都一期烧了

网友:
这龟壳比较烦 但是也挺好修  不够现在这些老机器修的少了

网友:
倒时候把cpu在烧了,就赔大了

网友:
有几个b470跟用户报价,说cpu也挂了,立马不修,痛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样搞估计不行吧,好多话几天不好的话一个小时就能听到打标的声音,然后u又挂了

应该不会吧  设计就空出来的,只是飞了他所要的电压和信号,应该和原板效果一样吧

网友:
B460 B470 烧的严重的真的烧的很多,,,

网友:
看不到图,不过干维修这么多年只见过一台式机把主板烧了个洞,烂脑娃的电脑,精英的主板

网友:
这也行,这种管子坏的超级多,以后也学楼主这样搞

网友:
B470这样能用的住吗。?????????、

网友C:
这B470     飞线  是  用的   什么线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B470     飞线  是  用的   什么线 啊

废物利用,没买专门的飞线,从变压器上拆的漆包线

网友:
这么细的线行不行,会不会返修啊

网友:
感觉不一定稳定,弄不好还烧CPU得不偿失,可以给客户报CPU 加修主板然后换掉主板  当然前提CPU好的,这样不得罪客户也省事,业务大于技术啊

网友:
这个还算好点,有的PWM小芯片一起糊了,真头疼啊。不知道联想怎么想的有这个乌龟壳,倒是给咱们赚了不少的银子。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算运气不错,没有报废!!B460 B470 我是怕了 ,一烧一个洞, 搞不好CPU 都报废,或者显卡烧报废

表示有强烈的同感,,,,,好多CPU坏的,而且还是能开机  卡WINDOWS 滚动条。

网友:
不错 表示同样干过。。。。加分。。。

网友:
我觉得应该可以哦,这样飞线好,原来没想到还可以这样弄

网友:
佩服楼主的焊工     给楼主点个赞

网友:
老板啊看到你飞这线都怕怕。。。。。。。。。。。。。。。。。。。。。。。

网友:
这样改行不行哦、、不会两天就拿回来了吧

网友:
这样也可以,下次修道可以借鉴一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表示有强烈的同感,,,,,好多CPU坏的,而且还是能开机  卡WINDOWS 滚动条。

那可是烧的集显模块吧,我估计换在没有集显的机子上应该可以用!

网友:
很有创意,
我比较奇怪的是,
既然移了一个上管到空位+飞线,
为何不直接上下管都移到空位,不如飞线呢。。。。。。。。。。。。。。。

网友:
手工挺不错的

网友:
变压器上的线    我说看着比买的飞线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