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 intel板载独显r18d通电无显简单维修

楼主(2017-08-19):
接机上表通电0.62
客户是小伙子
爱捣腾机器
基本螺丝都拆完了
说使用过程中拍了一下触摸板部分
就over了
检查无vcore,显卡,桥供电
首先检查vcore供电
查条件都差不多有
但查到1脚en无电,由vr_on开启,vr_on来自ec,ec条件都满足啊,不可能那么容易挂吧
于是上论坛,看到一位朋友的帖子提到南桥

对啊,南桥无供电,看下pu11吧

运气太好了,翻过来一看,pr207都被搞错位了,果断换好pr207

电流刷刷的上去了

网友:
开始手机上传图片效果太差
电脑上编辑图片更新完成。。。。。。

网友:
看不没人碰到同样问题啊

网友:
思路很清晰,分析的也不错,楼主理论很好,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是把电阻撞了吗?最后焊接回去?

网友:
TON 电阻被撞移位,导致南桥无供电,话说南桥背面这个硬盘接口附近不应该被碰到,看来还是个很业余的电脑爱好者,恭喜LZ赚钱了

网友:
这个故障倒是蛮有指导意义的,修到这个机器可以注意了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这个机器拥有量还是很大的 学习了